飞猪四轴V1.0调试中printf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飞猪四轴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1、没有勾选”Use MicroLIB“,导致程序虽然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不运行;
2、勾选”Use MicroLIB“后,没法从UART1输出
通过搜索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各位大神!

以下是转的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39b0f0100onvy.html
在用MDK调试STM32板子串口时,为了方便串口调试,调用了printf()函数,用Keil仿真是,串口不能正确的输出,软件仿真时,总是卡在那里。有点纳闷,然后调用USART_SendData()函数,发现串口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数据,证明串口配置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printf()函数上,参照ST公司的printf例子也不能在串口输出数据。由此可知应该是软件配置的原因。后面,百度,再AVR论坛上找到了答案。
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 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串口输出正确的数据。

#ifndef __UART_INTERFACE_H
#define __UART_INTEFFACE_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_Init(unsigned long UART_baud); //波特率,如115200
int fputc(int ch, FILE *f);     //fputc重定向
int fgetc(FILE *f); //fgetc重定向

#endif

下面是.C的部分内容,省去了初始化的部分,自己看着写好了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SET))
   {
   }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
   }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注释:
fgetc 和 fgetc是c语言的标准函数(形参是标准的) FILE *f 是文件指针,具备文件系统的操作系统有用。对于简单的无文件系统的嵌入式系统无用。

网友:
fgetc 和 fgetc是c语言的标准函数(形参是标准的),这么不认真

网友:
  因为代码不是我写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