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C与DMA的问题

楼主:
我的在做直流电机控制,ADC采集的是电压。硬件只接了一个ADCINA0。

问题1:ADC采样之后存放在结果寄存器中和存放在DMA中的区别是什么啊?

2:我只有一个采集信号,配置ADC时 ,以下配置可以吗?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0;//最大转换通道配置为一个,可以吗?

AdcRegs.ADCCHSELSEQ1.CONV00 = 0x0;

3:对于我这个项目,采集直流电机反馈的电压信号,ADC工作在哪种模式啊?是中断?还是DMA?区别是什么?不理解?

初学,问题幼稚,或者不专业,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初学,
1,adcresult是双地址
2.配置没问题,
3.看实际情况,比如在中心对称的pwm下,考虑在ctr==prd的时候用pwm模块产生soc。DMA模式?这个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