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32EEN,MAX232等一些芯片的供电电流,供电电压和绝对最大额定功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想用电池供电,想先计算一下所有芯片的耗电量,但是很多芯片的datasheetl里面都有供电电压范围,供电电流,引脚的输出电压、电流,有的还有绝对最大额定功耗,应该怎么计算才能和实际功耗最接近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像SP232EEN,或者一些无线传输模块(如RF24L01)、传感器(如MLX90316)、MCU(如ATMEGA16),这 ...

只要有额定工作电流参数,根据测试条件给出的工作电压即可获知额定功耗。但注意,这只是芯片本身的额定功耗,不包括IO口所带负载产生的功耗。TYP即为额定值,也称典型值。不过设计电源或其它需要考虑功耗的情况下,应采用最大值,这叫留取余量,有时还要进一步留取余量。但估算共耗时则采用额定值。
对于射频收发芯片,接收态下的额定值是常数,但有数据和无数据时不同,未必是连续的,24L01就是如此。发送态下则要考虑发射功率的设定值,不同发射功率下的功耗是不同的。

网友A:
可没有“绝对最大额定功耗”这个自相矛盾的参数啊。大致计算功耗以手册里给出的额定功耗值为准,如果IO上带有负载,需要加上负载的功耗。如果手册里没有给出功耗参数,只好测试了。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精确知道功耗参数的,因为绝大多数电路的功耗都是变量,一般按均值考虑并留取余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没有“绝对最大额定功耗”这个自相矛盾的参数啊。大致计算功耗以手册里给出的额定功耗值为准,如果IO上带 ...

datasheet里面都会有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一项,这个不是叫“最大额定值”吗?还是说我的理解有问题?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没有“绝对最大额定功耗”这个自相矛盾的参数啊。大致计算功耗以手册里给出的额定功耗值为准,如果IO上带 ...

请问按均值应该怎么做?哪里能查到这个均值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里面都会有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一项,这个不是叫“最大额定值”吗?还是说我的理解有问题 ...

那叫做“最大极限值”,哪里来的额定?Absolute在此做“终极”讲,该值绝对不对超过,否则芯片将挂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按均值应该怎么做?哪里能查到这个均值呢?谢谢!

在手册里找,功耗项,或者额定工作电流项。但未必有,那就只能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手册里找,功耗项,或者额定工作电流项。但未必有,那就只能测试了。

请问如果像SP232EEN,或者一些无线传输模块(如RF24L01)、传感器(如MLX90316)、MCU(如ATMEGA16),这样的电子元件,如果手册给出了供电电压和供电电流,那么它们的功耗可以简单的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来计算吗?
比如:SP232EEN的手册里有这么两项Operates from Single +5V Power Supply;VCC Power Supply Current:3mA(TYP),5mA(MAX),那么他的功率是15-25mW?这样对吗?
         RF24L01有供电电压是3V,接收模式需求电流18mA,发送模式需求电流10.5mA(Low supply current (TX), typical 10.5mA peak@ -5dBm output power;Low supply current (RX), typical 18mA peak in) receive mode),功耗也可以简单地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吗?
问题有点多,麻烦了,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额定工作电流参数,根据测试条件给出的工作电压即可获知额定功耗。但注意,这只是芯片本身的额定功 ...

那AVR、32、51单片机的功耗是不是直接用供电电压与active状态下的电流的乘积就可以呢?而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这一项里的参数在计算功耗时是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AVR、32、51单片机的功耗是不是直接用供电电压与active状态下的电流的乘积就可以呢?而Absolute Maximu ...

是这样。

网友B:
请问I/O口负载的电流只能通过测量求得吗?还是可以通过查表和计算得到?
像LT1677这样的运算放大器的功耗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B:
AVR的ATMEGA16A手册上只给出了在3V供电的条件下的active电流是0.6mA,但是我是5V供电,这个电流能换算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I/O口负载的电流只能通过测量求得吗?还是可以通过查表和计算得到?
像LT1677这样的运算放大器的功 ...

负载的功耗可以计算,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R的ATMEGA16A手册上只给出了在3V供电的条件下的active电流是0.6mA,但是我是5V供电,这个电流能换算出 ...

无法计算,只能测量或查手册获知。因为,MCU不是线性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的功耗可以计算,欧姆定律。

I/O口的电流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