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文件转Geber的方法

楼主:
上周看到有坛友问ADgeber文件的问题,所以打算这周就来介绍下ADgeber的方法。
为什么要导成geber再交给PCB制版厂
一般情况下PCB制版在要求不严格,不是十分机密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给制版厂家发送PCB文件,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对PCB文件进行一次geber转换呢?
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ber文件可能不是画板子的你所需要的。特别是当你把一些参数信息都绘制在PCB文件中,但是又不想把这些在实际板子上呈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做说明,不够用心的PCB厂家直接照着你的PCB文件生产,并没有另外跟你进行交涉交流的话,那生产出来的板子可能就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了。如果自己进行导geber处理,就可以比较有效的避免这种情况了。
生成geber之前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讲究,但不能把不良习惯带给大家。所以在介绍怎么导geber之前,来看一看一些预处理(导geber前的准备工作)。一个良好的习惯,在导geber前要先对其进行一些设置,这些设置包括:
1.      对PCB外形,尺寸的标注(注意单位)
2.      增加PCB的工艺边
3.      增加邮票孔
4.      增加机插孔
5.      增加贴片定位孔
6.      增加钻孔描述
7.      设定原点
导出geber文件
选择菜单栏File>>FabricationOutputs>>GerberFiles,如图1所示
选中后,会弹出如图2所示的Gerber Setup对话框,general页面设置好对应的参数,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要求的直接按着默认的来。
选中layer页面,如图3所示。在左侧plot列表中选择要生成geber文件的层。
我用来做示范的这块板子是个四层板,一般说来选择:GTO,GTP,GTL,GBL,GBT,GBO,GKO以及中间层G1,G2,选择好后,点击ok
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个页面
同时打开你的工程所在的目录会看到
这么多的文件。你可以整理下,我前面列的那些文件是需要的,其他文件,完全可以删掉了。。。

但是呢,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还缺少钻孔文件,下面介绍下钻孔文件怎么生成。
选择菜单栏File>>FabricationOutputs>>NC Dill File,如下图所示
选中命令后,会弹出图7所示的对话框,没有特殊要求就直接按默认,点击ok即可
图7
图8

一路确认后,会出现如图9所示的页面,同时在工程目录下会看到生成了如图10所示的两个文件,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钻孔文件了
图9

图10

到这里,我们所需的geber文件都已经导出完成啦。

网友:
女神威武霸气

网友:
越来越有讲师的范了

网友:
讲的好详细给你点赞

网友:
谢谢分享,我记得还有个信息可以导出来,不过现在我给忘记了。找不到那个文档了。

网友:
经常遇到客户给不同软件的资料,转化gerber怕出错,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难度板,不建议使用AD设计

网友:
威武啊  又含有十分的仔细

网友:
GBT是什么

网友A:
为什么GTS 和GBS不需要导出GEBER文件 ,完全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GTS 和GBS不需要导出GEBER文件 ,完全不懂啊

???GTS根GBS不就是geber文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