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也检测到了不安全问题,真的有吗?

楼主:
用google浏览器出现以下提示:

网友:
哇,在QQ上也发现同样的提示:

网友:
谷歌浏览器想干嘛,,,
学360浏览器,炒作?

网友:
应该是某个插件引起的,看看你装了哪些。

网友A:
很多网站有广告,有些广告也会引起警告。安装一个ADBLOCK插件就基本可以屏蔽大部分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网站有广告,有些广告也会引起警告。安装一个ADBLOCK插件就基本可以屏蔽大部分广告。

我从不主动看乱七八糟的网,除了少数几个电子网站外,基本不专门打开它。有时用搜索引擎搜到的,第二次转向也就不再打开它了。所以,广告较少。

不过,你说的倒是一个办法,不知道你说的插伯对电脑的速度影响大不大,我是的5五六年前的电脑,较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谷歌浏览器想干嘛,,,
学360浏览器,炒作?

也或者,GOOGLE也想利用浏览器窃取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或者,GOOGLE也想利用浏览器窃取信息

一些网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广告是第三方提供的,极可能存在隐患。

AdBlock是Chrome上使用最多的广告屏蔽插件了,效果不错的,建议一定要装。

网友:
因为Google商店访问不了,所以不能直接安装,而需要手工安装。先进入浏览器设置,在进入扩展程序,然后将压缩文件中的crx文件拖放进去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我请技术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主动看乱七八糟的网,除了少数几个电子网站外,基本不专门打开它。有时用搜索引擎搜到的,第二次转 ...

老电脑建议还是不要装插件了,插件比较能拖慢浏览器~

网友:
技术说修复了警告提示,楼主再看看

网友:
嗯,今天没有再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