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输入DATA什么时候要用IDDR什么时候不要用呢

楼主(2016-02-24):
XILINX的FPGA输入DATA什么时候要用IDDR什么时候不要用呢
如题 ,通常是怎么考虑的。
是不是比较高速又要输入数据与时钟同步时必须要用。
XILINX
FPGA

网友(2016-05-05):
要满足下面的全部条件:
1.拿外部输入的时候用
2.数据时DDR(时钟的上下沿都传数据)
3.数据是同期的(即时钟同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