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简单PCB

楼主:
原理图,一个秒脉冲发生器

选择“转换成PCB ”,设置默认
结果PCB生成到了外框外

块移动之边框内

自动布线

DRC检查

网友:
步骤基本正确,没有几个元件,手工布线,单面板即可。

网友A:
边界好大啊,一般先把位置调整好,手动布线即可,线路尽量短而直

电源端VCC太靠近输出端了,原则上讲究:信号端和电源端分开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界好大啊,一般先把位置调整好,手动布线即可,线路尽量短而直

电源端VCC太靠近输出端了,原则上讲究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界好大啊,一般先把位置调整好,手动布线即可,线路尽量短而直

电源端VCC太靠近输出端了,原则上讲究 ...

记得多层板设计要求是电源层和信号层分开

网友:
走线漂亮点就好了

网友B:
C1和C2换一下位置走线会更好,不能有90度走线,R2反转一下,另外走线太随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和C2换一下位置走线会更好,不能有90度走线,R2反转一下,另外走线太随便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多层板设计要求是电源层和信号层分开

我的电源层和信号层都在同一层,一点关系都没有,EMC也轻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