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毕设无线系统开发中关于RF射频的求教,新人一枚,只想虚心求教格纹大神。

楼主:
本人在读学生一枚,本身专业是电气电气工程,后来学习方向偏向于通信信号方面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神前辈们请教请教,新人一枚,希望了解的大神可以帮忙一下。
我的毕设课题是基于石墨烯的无线系统开发,当然石墨烯是最后一步把石墨烯取代天线上的Si,我负责是receive antenna中的。现在我有个疑问就是我需要做一个PCB的设计,当然是用PROTEL软件,是一个RF接收器电路图,用天线作为接收端,我和小伙伴选用了不同的两种天线,分别是patch和dipole antenna。这个PCB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哪些部分? 现在确定的是需要LNA(low-noise AMP)。
而且导师要求的整个无线系统的频率为8GHz,说我们学校最大可以测出这么大,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的antenna要特别小。有没有大神可以对我的课题进行帮忙,小白学生一枚再次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好好研读《电磁场论》和《天线设计》,简单天线用1/4波长即可,但是否满足要求,必须看要求的指标。另外,跟PA或/和LNA的形式也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研读《电磁场论》和《天线设计》,简单天线用1/4波长即可,但是否满足要求,必须看要求的指标。另外, ...

这个PCB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哪些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PCB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哪些部分?

因为我在国外 我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CB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哪些部分?

看来你完全没有相关概念啊,需要补的知识太多了。1/4波长就是一段导线,能不能满足要求,从你提供的信息完全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在国外 我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学习

那就赶紧去看书。如果你在美国的名牌高校学习,当知美国大学生的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