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软件仿真

楼主:
5芯积分
按照坛友的教程,过程一模一样,为什么最后软件仿真时,下载之后没有弹出软件仿真图形界面,请问怎么把它调出来啊,有什么东西要弄的吗

网友A:
话说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是什么仿真软件?

用的CS+

网友:
用的CS+,选择R5F100LE,写的是最简单的LED闪烁例程,就是出不来软件图形仿真界面,点运行时,右下方有个绿色的“RUN”在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是什么仿真软件?

用的CS+,选择R5F100LE,写的是最简单的LED闪烁例程,就是出不来软件图形仿真界面,点运行时,右下方有个绿色的“RUN”在滚动.应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