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3R8使用HAL库时找不到USART_CR1_M0等几个的定义

楼主:
咋刚拿到STM32L053R8的开发板,想自己搞个例程跑一跑,结果在参考使用网上说的HAL库构件时,keil5编译时提示“USART_CR1_M0”、“USART_CR1_M0”、“RCC_CIFR_CSSLSEF”等几个找不到定义,请使用过HAL库的高手指导下!

网友A:
你include了 stm32lxx.h 或者 stm32lxx_usart.h这样的头文件木有?

网友B:
是使用cubemx生成的项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include了 stm32lxx.h 或者 stm32lxx_usart.h这样的头文件木有?

有的,即使搜索也没有搜索到USART_CR1_M0等几个的定义,不知道其值需要定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使用cubemx生成的项目吗?

我是在keil5上直接编译的。

网友:
除了楼上的哥哥们回答的,你有添加正确的头文件的路径吗。在options for target的那个选项中要添加头文件路径的呀。

网友:
我使用过,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