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两输入端电压不相同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教,使用运算放大器,正相输入端输入电压为1V,但测得负向输入端电压却为0V。根据运算放大器虚短的原理,正向和反相输入端电压应相等才是啊,请问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正常放大时,正负端的电压是相等的。

如果不是在正常放大状态,就不是所假设的条件,两个输入端电压不等也就存在了。

例如,作为比较器使用时。

网友:
运放的虚短并不是无条件成立的。。。。。

网友:
只有线性工作状态(即2楼所说“正常放大状态”),运放两输入端电压才相等。
不是线性工作状态,如2楼所说“作为比较器使用时”,运放两输入端电压未必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放大时,正负端的电压是相等的。

如果不是在正常放大状态,就不是所假设的条件,两个输入端电压不等 ...

电路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测得正向输入端电压为1V,输出端电压为3.66V左右,但反向输出端电压是0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正向输入端电压为1V,输出端电压为3.66V左右,但反向输出(入)端电压是0V

把万用表调到高电压量程测量看有没变化
否则的话,考虑运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向输入端电压为1V,输出端电压为3.66V左右,但反向输出(入)端电压是0V

把万用表调到高电压量程测量 ...

恩恩,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现在 反向输入端有0.5V左右的电压  不是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测得正向输入端电压为1V,输出端电压为3.66V左右,但反向输出端电压是0V,是怎 ...

反向输入端是直接输入的电压啊,当然你输入多少就是多少了。
如果反向输入端电压为0V,而正向输入端为1V,若按照理想运放的模型,输出应该是无穷大,但实际由于你的电源电压只有5V,而你用的运放又不是轨对轨输出的,所以只输出了3.66V很正常啊。
如果要作为一个放大器用,你的要在反向输入端与输入信号端接一个电阻,具体大小依据你的电路需求设计。
另外,如果你反向输入端没有接什么,只有一个反馈电阻和到地的电阻,则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跟你这两个电阻有关,如果在输出为测到的3.66V时根据两电阻分压(在电阻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运放输入端虚断,即没有电流流入)算出来的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1V(正向输入端电压),则输出为3.66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上述计算值;若上述计算值高于1V,则反向输入端电压将为1V,输出电压为根据两电阻分压(高边)计算出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