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由于堆栈问题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使用UCOS 发现新创建的任务运行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很有可能是由于分配的堆栈太小导致(简单地说分配给任务的内存太小)合适地调大写或许能解决。

//LED2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2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2_STK_SIZE                          64
//创建任务堆栈空间
OS_STK LED2_TASK_STK[LED2_STK_SIZE];
//任务函数接口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如果led2_task 函数相应会消耗比较大的内存时,这时LED2_STK_SIZE 应该相应地设置大些才行。

网友A:
请问下,怎么才能自导这个函数,消耗较大的内存。O(∩_∩)O哈哈~,请教下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怎么才能自导这个函数,消耗较大的内存。O(∩_∩)O哈哈~,请教下您。

开辟个大数组使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辟个大数组使用啊,

您的意思是如果开辟大数组使用了?就分配大一些的堆栈空间,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如果开辟大数组使用了?就分配大一些的堆栈空间,是这样吗?

恩,例如  A【1024*8】开辟8k的堆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例如  A【1024*8】开辟8k的堆栈,

哦哦,这样啊。分配堆栈时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样啊。分配堆栈时有什么技巧吗?

放到mcu跑啊,跑不起来再慢慢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mcu跑啊,跑不起来再慢慢调啊

哦哦,好的,知道了。

网友C:
UCOS有任务堆栈使用测试的任务,只要配置好打开,可以用输出的方法查看实际占用的堆栈,再按照最大值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UCOS有任务堆栈使用测试的任务,只要配置好打开,可以用输出的方法查看实际占用的堆栈,再按照最大值调整一下 ...

这样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