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电流有效值读出为0,什么原因

楼主:
电流采样电路,是采用差分式的,ADE7758开启了积分模式,但是读取电流有效值寄存器,读出的是0,什么情况?

网友A:
ADE7758的芯片看一下,先确定一下有没有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E7758的芯片看一下,先确定一下有没有工作吧!!!!

电压读取正常,电流采用差分输入,这块还不是特别熟呢,弄不清什么原因啊

网友:
那看一下程序罗,慢慢来,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