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keil5编程,切换例程存储位置无法正常编译

楼主:
在waveshare下载的STM32F205的程序,将例程复制到桌面,用keil5打开的时候,发现如下三个头文件出 现感叹号,并且编译的时候显示 Target not created,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对你的这种问题,请做如下操作,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1、在黄色感叹号的文件,单击右键Remove掉;
2、要保证在您的这些文件,在您的工程的,目录下;
3、在如下的界面,对头文件的路径重新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那意思可能就是没有这三个文件,下载的代码不全吧。

网友:
你找找有没有这三个文件,然后重新设置一下路径。

网友:
就是编译器,没有找到链接地址的文件,重新看一下链接地址,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在工程里直接修改就可以解决的吗?我一个方法是重新添加文件,一个是把用到文件放在工程文件所在盘符根目录下会能解决(这个是否具有通用性没试过)

网友B:
先找下目录下是否有这些文件,如果有这些文件,将工程上移,路径太深keil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下目录下是否有这些文件,如果有这些文件,将工程上移,路径太深keil有可能有问题

那我第二种方法还误打误撞中了,如果重新添加一下文件就不需要上移,工程设置里修改某些链接参数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对你的这种问题,请做如下操作,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1、在黄色感叹号的文件,单击右键Remov ...

按照你的方法,真的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方法,真的解决了!谢谢!

哈哈,很明显的您的黄色感叹号的文件不在您的工程目录下。O(∩_∩)O哈哈~,以后碰到这样的您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