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总线开发

楼主:
接触到一些IIC应用,用到EEPROM(如IC 24LC128),这个源代码的开发环境是什么?(编译后应能生成二进制可编程烧录IC的文件 ***.bin)。看了一些理论介绍IIC原理,但具体时序、读写、主从器件控制响应编写代码不是很清楚,如有这方面项目源代码例程多谢各位da牛共享指教。。。论坛里卧虎藏龙,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i2c的时序,你看EEPROM的手册就可以啊。手册会具体描述的。电平信号的变化,维持时间。一个sda,一个scl。起始标志,数据部分,停止标识,一帧数据就这些东西。每部分时序如何变化。静下心来,慢慢分析,不难的。通信、协议清楚了,实现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至于开发环境,没什么关系吧。主控芯片对应的开发环境就行了啊。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源代码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指fpga实现IIC啊?看用什么fpga了,altera用quartus II,xilinx用ISE或者vivado。时序什么的都是协议上定义的吧,找份协议看看,夏老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上有IIC的实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的时序,你看EEPROM的手册就可以啊。手册会具体描述的。电平信号的变化,维持时间。一个sda,一个scl。 ...

手册上是一些介绍,比较分离。有没这方面案件的示例(源代码、开发软件内操作步骤)电子档的或者网上哪有资源都可以,这样边学边实践容易上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源代码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指fpga实现IIC啊?看用什么fpga了,altera用quartus I ...

IIC总线连了两个IC器件(MCU IC :CY7C68013A和感光CMOS IC),CPLD IC XC2C64A  与前面所说两IC器件相联。Xilinx ISE好像可以配置CPLD IC编程。IIC的编程IC文档如何生成的?不清楚,有没网络资源或电子档案例可供参考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的时序,你看EEPROM的手册就可以啊。手册会具体描述的。电平信号的变化,维持时间。一个sda,一个scl。 ...

c语言的i2c的例程很好找,你可以根据c语言的程序,把时序分析的更清晰一些。再用FPGA写一遍。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