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器拆机-艾刷

楼主:
 今天在来拆一拆艾刷。这个和米刷不同,没有用蓝牙,而是通过耳机口和手机通信的,整体做工也感觉好一些。

可以很方便的插入手机

艾刷使用了胶水粘接,所以需要费点力气。不过用一个大号的结实一些的螺丝刀,还是可以撬开。

拆开后,外壳会有一点破损,这也没有办法,反正外壳没有用,注意不要破坏PCB就可以了。

PCB用两颗螺钉固定,卸掉螺钉就可以轻松取下PCB

磁头是通过排线连接,没有直接焊到PCB上,而是用了插座,很容易取下。取下排线PCB就可以完全取下了。

电池是125mAH的,带保护板,和米刷差不多。

这个小板是通过音频口和手机通信的,比较有趣。

和NXP的Quick-Jack开发板做个对比。

整个板子芯片不多,还有一个没有焊接。主芯片是STM32F401CC,48pin,128K Flash,感觉用在这里有的不计成本啊。

这是microchip的MCP6L04,是一颗四运放。

还有一个芯片没有查到型号,不知道是什么。

反面是IC卡的卡座,拆起来有点麻烦,有10个焊点。

附带了一根面条macroUSB数据线线(不是充电线)

和米刷相比,艾刷使用了STM32F401CC,虽然没有原理图,但是也可以做为一个简单的学习板玩。不过板子没有下载口,怎样下载程序呢?板子上的USB是直接连到STM32F401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USB进行下载。方法是先连上macroUSB线,然后按下左上角的复位键,在用镊子短连右边方框所示的两个焊盘,松开复位键,就会提示进入DFU模式,安装驱动后就可以用DFU方式下载程序了。

如果识别成功,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看到多出一个STM Device in DFU Mode的设备。剩下的就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在试了。

网友:
技术宅什么都敢拆

网友A:
据说这个401是很便宜的,跟103价格差不多,几块钱。这是一年多以前st的代理说的。

网友:
我花了1.01买了个类似的东东,坐等邮递大哥了

网友B:
MCU旁边的测试点是SWD调试接口吗?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便宜的话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401是很便宜的,跟103价格差不多,几块钱。这是一年多以前st的代理说的。

要是这样,不知道质量怎样了,有点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CU旁边的测试点是SWD调试接口吗?

应该是SWD。也可以用DFU方式通过USB下载。

这个也是1.01元的,当时就是直接搜索然后找价格最低的,但是现在卖家的价格已经调高了,可能是买的人太多,被商家发现了,可以过一段时间在试试。

网友:
STM32F401
这个可比米刷高端多了

网友:
哈哈,居然用到了st的主控。不错不错,成本上去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SWD。也可以用DFU方式通过USB下载。

这个也是1.01元的,当时就是直接搜索然后找价格最低的,但 ...

SWD应该会被锁上吧

如果SWD锁上了可以通过DFU解开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SWD。也可以用DFU方式通过USB下载。

这个也是1.01元的,当时就是直接搜索然后找价格最低的,但 ...

哦,您运气不错,能买到STM32的,我买了快10个了,才碰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D应该会被锁上吧

如果SWD锁上了可以通过DFU解开对吗?

还没有时间试,我想最多只会加密程序吧。DFU就像bootloader,也是下载程序用的,不能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您运气不错,能买到STM32的,我买了快10个了,才碰到一个

买这么多,难怪卖家要着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难怪卖家要着急了。

楼主有时间验证下SWD调试,能用的话9.9元,我果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时间试,我想最多只会加密程序吧。DFU就像bootloader,也是下载程序用的,不能调试。

以前用过NXP的单片机,好像叫CRP的功能,在某个地址写入0x12345678
STM32的加密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情况

刚刚花8.8元买了一个蓝牙版的艾刷
期待里边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时间验证下SWD调试,能用的话9.9元,我果断买了

明天我试试。

网友:
我买了5个,已到2个,商家如果不是厂家的话,每消费一笔应该会有提成。咱们这样做,╮(╯▽╰)╭,赔了夫人与又折兵啊,呵呵

网友E:
只是为毛我的和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为毛我的和你的不一样啊

可能是硬件的版本不同。只要44脚BOOT0拉到高,在复位就可以进入DFU。

网友E:
44脚这个封装容易误杀平民,呵呵。你的PCB stm32有两个封装,外边那个封装的容易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44脚这个封装容易误杀平民,呵呵。你的PCB stm32有两个封装,外边那个封装的容易找

的确是的,我那个方便一点。你的这个板子,红圈里面的电阻上面应该是BOOT0,下面接地。从电阻上飞线出来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8035是个ic卡芯片

网友:
市场太乱了,这种东西卖1.01全然不顾同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