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二轮车锁芯坏了,求助

楼主:
二轮电动车的锁芯被拧坏了,去修理店人家没有配件,我想自己短接做个开关可以启动就行了

拆开后发现锁芯下面有4根线,红圈标注的2根线电压65V(60V规格电源),但是其它几根线怎么短接都不行,有没有大神帮助下!

网友:
这个不难,我拆过电动车,有一次坏了,我就拆开自己修了,二根线是供电线,有三个焊点的就还有一个焊点是供电到别处去的,只要一二点不要焊错就行了,第三点就是拧第二下,具体你用万用表一打就知道了.

网友:
补充一下,其实电动车的锁就是控制一个正电过来,地线是公共的,锁芯上的1,2点不要错就可以打通,就可以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