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分享下怎样在allegro板子上添加定位孔

楼主:
学习cadence软件也有一段时间了,正好在论坛做个标记,记录下学习过程遇到的问题还有解决办法吧。
     最近需要画一块小板,由于结构有要求,所以遇到了这个问题:在allegro中怎么安装3mm固定孔?我是这样解决的:先用pad designer制作一个不挂锡的通孔焊盘,具体参数如下图所示:

然后,打开pcbeditor,建立一个MechanicalSymbol,调入上边做好的焊盘并保存。
接下来需要指定padpathpsmpath以便软件能找到自己制作的封装。最后就是调用了,在place->manually->AdvancedSettings勾选Library,然后在Placement List下的Mechanical symbols下就能找到我们自己建的Mechanical symbol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我都是用outline直接添加circle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outline直接添加circle的呀。。

直接在outline层add circle?没试过,又学到一招。。

网友A:
反正非金属化的孔我就直接用outline了,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非金属化的孔我就直接用outline了,上图看看。

懂了,谢谢!

网友A:
用outline有个问题就是出钻孔表的时候不会列出这种孔。。要按照楼主你说的那样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utline有个问题就是出钻孔表的时候不会列出这种孔。。要按照楼主你说的那样才会有。。

各有利弊呗,反正我感觉直接add circle的办法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outline直接添加circle的呀。。

请教个问题:按造您说的,在outline层直接添加circle,为什么走线也能走到这个circle内而且没有DRC报错呢?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按造您说的,在outline层直接添加circle,为什么走线也能走到这个circle内而且没有DRC报错呢 ...

你在outline这个圈圈设置一个route keepou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outline这个圈圈设置一个route keepout就可以了

多谢多谢,长知识了

网友C:
这个孔的大小怎么量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孔的大小怎么量的啊?

定位孔是按照需求利用paddesigner自己制作的;如果需要测量现成的孔的话,用allegro的show element命令

网友:
定位孔的大小不是直接按出机构图的要求来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位孔是按照需求利用paddesigner自己制作的;如果需要测量现成的孔的话,用allegro的show element命令

好的 谢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可以,很方便的技能

网友E:
我的怎么放不上,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460&aid=231239&from=album&page=1&mobile=1这步都好着。点击ok啥都么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怎么放不上,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460&aid=231239&from=album& ...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不是点击ok,应该点击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