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C6678LE开发记录11:多核协作(IPC)入门

楼主:
为更好地发挥C6678的多核性能,需要用到多核协作。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IPC模块。

IPC=Inter-Processor Communication, 核间通信,粗略来说就是多核之间进行信息、数据交换。

作为入门篇,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IPC,仅仅列出自带的两个简单示例:Notify和MessageQ.

“通知”(Notify)模型

“消息队列”(MessageQ)模型

以下介绍Notify示例的创建过程以及测试结果。

首先新建一个项目,取名demo_ipcNotify,项目类型从模板中选择

选择"IPC and I/O Examples"分支下的“C6678 Examples”

然后【Next】,在XDCtools version选择3.23.4.60(不带"core"后缀的那一个)

创建并编译链接无错误之后执行Debug

建议勾选下方的"Create a debug group for selected cores"

如果没有选,可以在稍后执行如下操作

分组的好处是,当有多个核心加载时,不必一一启动,只需要在组别上点击启动(分组下所有核心全部启动)

这样做虽然不是必要的,但建议这样做。

如果勾选了分组,将会是如下这个样子,测试的时候只需在"Group 1"上点击一次【Step On(继续将执行)】

以下是测试示例的输出(中间有部分省略)

[C66xx_6] main: MultiProc id = 6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6
[C66xx_7] main: MultiProc id = 7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7
[C66xx_0] main: MultiProc id = 0
[C66xx_1] main: MultiProc id = 1
[C66xx_2] main: MultiProc id = 2
[C66xx_3] main: MultiProc id = 3
[C66xx_4] main: MultiProc id = 4
[C66xx_5] main: MultiProc id = 5
[C66xx_0]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0
[C66xx_1]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1
[C66xx_2]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2
[C66xx_3]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3
[C66xx_4]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4
[C66xx_5] main: MultiProc name = CORE5
[C66xx_0] tsk1_func: Sent request #0 to CORE1
[C66xx_1]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 from CORE0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 to CORE2
[C66xx_2]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 from CORE1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 to CORE3
[C66xx_3]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 from CORE2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 to CORE4
///省略///
[C66xx_3]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2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0 to CORE4
Test completed
[C66xx_4]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3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0 to CORE5
Test completed
[C66xx_5]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4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0 to CORE6
Test completed
[C66xx_6]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5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0 to CORE7
Test completed
[C66xx_7]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6
tsk1_func: Sent request #10 to CORE0
Test completed
[C66xx_0] 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10 from CORE7
Test completed

类似的可以新建一个MessageQ示例项目

后续步骤同上,测试的输出如下(中间有部分省略)

[C66xx_1]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5]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7]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6]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0]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2]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3]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4] Start the main loop
[C66xx_0]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1
[C66xx_1]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2
[C66xx_2]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3
[C66xx_3]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4
[C66xx_4]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5
[C66xx_5]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6
[C66xx_6]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7
[C66xx_7] Sending a message #1 to CORE0
///省略///
[C66xx_5] Sending a message #9 to CORE6
[C66xx_6] Sending a message #9 to CORE7
[C66xx_7] Sending a message #9 to CORE0
[C66xx_0]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1
[C66xx_1]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2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2]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3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3]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4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4]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5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5]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6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6]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7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7] Sending a message #10 to CORE0
The test is complete
[C66xx_0] The test is complete

最后附上示例代码(模板生成的,仅删除部分注释,其他未做改动)

示例Notify的主要代码

#include <xdc/std.h>
/*  XDC.RUNTIME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xdc/runtime/System.h>
/*  IPC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ti/ipc/MultiProc.h>
#include <ti/ipc/Notify.h>
#include <ti/ipc/Ipc.h>
/*  BIOS6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ti/sysbios/knl/Semaphore.h>
#include <ti/sysbios/knl/Task.h>
#include <ti/sysbios/BIOS.h>
/*  To get globals from .cfg Header */
#include <xdc/cfg/global.h>
#define INTERRUPT_LINE  0
/* Notify event number that the app uses */
#define EVENTID         10
/* Number of times to run the loop */
#define NUMLOOPS        10

UInt32 seq = 0;
UInt16 recvProcId;
UInt16 srcProc, dstProc;

/*
*  ======== cbFxn ========
*  This function was registered with Notify. It is called when any event is
*  sent to this processor.
*/
Void cbFxn(UInt16 procId, UInt16 lineId, UInt32 eventId, UArg arg,
        UInt32 payload)
{
    /* The payload is a sequence number. */
    recvProcId = procId;
    seq = payload;
    Semaphore_post(semHandle);
}

/*
*  ======== tsk0_func ========
*  Sends an event to the next processor then pends on a semaphore.
*  The semaphore is posted by the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tsk0_func(UArg arg0, UArg arg1)
{
    Int i = 1;
    Int status;

    if (MultiProc_self() == 0)
    {
        while (i <= NUMLOOPS)
        {
            /* Send an event to the next processor */
            status = Notify_sendEvent(dstProc, INTERRUPT_LINE, EVENTID, i,
            TRUE);

            /* Continue until remote side is up */
            if (status < 0)
            {
                continue;
            }

            System_printf("tsk1_func: Sent request #%d to %s\n", seq,
                    MultiProc_getName(dstProc));

            /* Wait to be released by the cbFxn posting the semaphore */
            Semaphore_pend(semHandle, BIOS_WAIT_FOREVER);

            System_printf("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d from %s\n", seq,
                    MultiProc_getName(recvProcId));

            /* increment for next iteration */
            i++;
        }
    }
    else
    {
        while (seq < NUMLOOPS)
        {
            /* wait forever on a semaphore, semaphore is posted in callback */
            Semaphore_pend(semHandle, BIOS_WAIT_FOREVER);

            System_printf("tsk1_func: Received request #%d from %s\n", seq,
                    MultiProc_getName(recvProcId));

            /* Send an event to the next processor */
            status = Notify_sendEvent(dstProc, INTERRUPT_LINE, EVENTID, seq,
            TRUE);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sendEvent failed\n");
            }

            System_printf("tsk1_func: Sent request #%d to %s\n", seq,
                    MultiProc_getName(dstProc));
        }
    }

    System_printf("Test completed\n");
    BIOS_exit(0);
}

/*
*  ======== main ========
*  Synchronizes all processors (in Ipc_start), calls BIOS_start, and registers
*  for an incoming even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tatus;
    UInt numProcs = MultiProc_getNumProcessors();

    /*
     *  Determine which processors Notify will communicate with based on the
     *  local MultiProc id.  Also, create a processor-specific Task.
     */
    srcProc = ((MultiProc_self() - 1 + numProcs) % numProcs);
    dstProc = ((MultiProc_self() + 1) % numProcs);

    System_printf("main: MultiProc id = %d\n", MultiProc_self());
    System_printf("main: MultiProc name = %s\n",
            MultiProc_getName(MultiProc_self()));

    /*
     *  Ipc_start() calls Ipc_attach() to synchronize all remote processors
     *  because 'Ipc.procSync' is set to 'Ipc.ProcSync_ALL' in *.cfg
     */
    status = Ipc_start();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Ipc_start failed\n");
    }

    /*
     *  Register call back with Notify. It will be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  with id = srcProc sends event number EVENTID to this processor.
     */
    status = Notify_registerEvent(srcProc, INTERRUPT_LINE, EVENTID,
            (Notify_FnNotifyCbck) cbFxn, NULL);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Notify_registerEvent failed\n");
    }

    BIOS_start();

    return (0);
}

示例MessageQ的主要代码

#include <xdc/std.h>
#include <string.h>
/*  XDC.RUNTIME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xdc/runtime/System.h>
#include <xdc/runtime/IHeap.h>
/*  IPC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ti/ipc/Ipc.h>
#include <ti/ipc/MessageQ.h>
#include <ti/ipc/HeapBufMP.h>
#include <ti/ipc/MultiProc.h>
/*  BIOS6 module Headers         */
#include <ti/sysbios/BIOS.h>
#include <ti/sysbios/knl/Task.h>
/*  To get globals from .cfg Header */
#include <xdc/cfg/global.h>

#define HEAP_NAME   "myHeapBuf"
#define HEAPID      0
#define NUMLOOPS    10
Char localQueueName[10];
Char nextQueueName[10];
UInt16 nextProcId;

/*
*  ======== tsk0_func ========
*  Allocates a message and ping-pongs the message around the processors.
*  A local message queue is created and a remote message queue is opened.
*  Messages are sent to the remote message queue and retrieved from the
*  local MessageQ.
*/
Void tsk0_func(UArg arg0, UArg arg1)
{
    MessageQ_Msg msg;
    MessageQ_Handle messageQ;
    MessageQ_QueueId remoteQueueId;
    Int status;
    UInt16 msgId = 0;
    HeapBufMP_Handle heapHandle;
    HeapBufMP_Params heapBufParams;

    if (MultiProc_self() == 0)
    {
        /*
         *  Create the heap that will be used to allocate messages.
         */
        HeapBufMP_Params_init(&heapBufParams);
        heapBufParams.regionId = 0;
        heapBufParams.name = HEAP_NAME;
        heapBufParams.numBlocks = 1;
        heapBufParams.blockSize = sizeof(MessageQ_MsgHeader);
        heapHandle = HeapBufMP_create(&heapBufParams);
        if (heapHandle == NULL)
        {
            System_abort("HeapBufMP_create failed\n");
        }
    }
    else
    {
        /* Open the heap created by the other processor. Loop until opened. */
        do
        {
            status = HeapBufMP_open(HEAP_NAME, &heapHandle);
            /*
             *  Sleep for 1 clock tick to avoid inundating remote processor
             *  with interrupts if open failed
             */
            if (status < 0)
            {
                Task_sleep(1);
            }
        } while (status < 0);
    }

    /* Register this heap with MessageQ */
    MessageQ_registerHeap((IHeap_Handle) heapHandle, HEAPID);

    /* Create the local message queue */
    messageQ = MessageQ_create(localQueueName, NULL);
    if (messageQ == NULL)
    {
        System_abort("MessageQ_create failed\n");
    }

    /* Open the remote message queue. Spin until it is ready. */
    do
    {
        status = MessageQ_open(nextQueueName, &remoteQueueId);
        /*
         *  Sleep for 1 clock tick to avoid inundating remote processor
         *  with interrupts if open failed
         */
        if (status < 0)
        {
            Task_sleep(1);
        }
    } while (status < 0);

    if (MultiProc_self() == 0)
    {
        /* Allocate a message to be ping-ponged around the processors */
        msg = MessageQ_alloc(HEAPID, sizeof(MessageQ_MsgHeader));
        if (msg == NULL)
        {
            System_abort("MessageQ_alloc failed\n");
        }

        /*
         *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next processor and wait for a message
         *  from the previous processor.
         */
        System_printf("Start the main loop\n");
        while (msgId < NUMLOOPS)
        {
            /* Increment...the remote side will check this */
            msgId++;
            MessageQ_setMsgId(msg, msgId);

            System_printf("Sending a message #%d to %s\n", msgId,nextQueueName);

            /*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remote processor */
            status = MessageQ_put(remoteQueueId, msg);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MessageQ_put had a failure/error\n");
            }

            /* Get a message */
            status = MessageQ_get(messageQ, &msg, MessageQ_FOREVER);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This should not happen since timeout is forever\n");
            }
        }
    }
    else
    {
        /*
         *  Wait for a message from the previous processor and
         *  send it to the next processor
         */
        System_printf("Start the main loop\n");
        while (TRUE)
        {
            /* Get a message */
            status = MessageQ_get(messageQ, &msg, MessageQ_FOREVER);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This should not happen since timeout is forever\n");
            }

            System_printf("Sending a message #%d to %s\n",MessageQ_getMsgId(msg),
                nextQueueName);

            /* Get the message id */
            msgId = MessageQ_getMsgId(msg);

            /*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remote processor */
            status = MessageQ_put(remoteQueueId, msg);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MessageQ_put had a failure/error\n");
            }

            /* test done */
            if (msgId >= NUMLOOPS)
            {
                break;
            }
        }
    }

    System_printf("The test is complete\n");
    BIOS_exit(0);
}

/*
*  ======== main ========
*  Synchronizes all processors (in Ipc_start) and calls BIOS_star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tatus;

    nextProcId = (MultiProc_self() + 1) % MultiProc_getNumProcessors();

    /* Generate queue names based on own proc ID and total number of procs */
    System_sprintf(localQueueName, "%s", MultiProc_getName(MultiProc_self()));
    System_sprintf(nextQueueName, "%s", MultiProc_getName(nextProcId));

    /*
     *  Ipc_start() calls Ipc_attach() to synchronize all remote processors
     *  because 'Ipc.procSync' is set to 'Ipc.ProcSync_ALL' in *.cfg
     */
    status = Ipc_start();
    if (status < 0)
    {
        System_abort("Ipc_start failed\n");
    }

    BIOS_star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