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创意,手机煮火锅!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么?

楼主:
好创意,手机煮火锅,都好好吃饭,别玩儿手机!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544

手机放进去才能加热煮火锅,这创意屌炸,终于可以好好吃饭了~有网友调侃:“单身狗一个人就不要去了,火力不够,会被饿死,有钱的话就多买几部手机一个人也可以吃

有人知道这个创意是采用了什么原理吗?

>>点击此处观看EE大学堂更多精彩创客视频

网友A:
参考来电闪电路

网友:
感应重量的吧

网友B:
都好好吃饭,别玩儿手机,这才是重点

网友:
重量最简单直接了。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好好吃饭,别玩儿手机,这才是重点

梅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来电闪电路

来电闪的原理
放这里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了
他的火力控制和手机的数量有关,从视频看貌似是在座的手机都要放进去火力才OK,如果是跟手机信号有关的监测,那来电,电池电量低,短信,等等情况都不好控制这个“量”~

网友:
这个东西有缺陷

火锅开了以后   继续大火  就不好了啊

火锅开了以后  就要陆续撤手机了  哈哈
服不服?????????

网友C:
自打毕老爷出事后,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很有意义的一段视频

网友:
重量就可以

网友D:
重量的话不一定要放手机不是,,,

网友E:
这个有意思,赞一个,不过火锅开了后,不想温度太高,是不是要撤几部手机掉呀?????

网友:
看来碰到这样的场合要带个备用机

网友F:
放个大哥大是不是就一个抵好几个

网友:
桌子里面有计量传感器,,控制芯片,电机驱动芯片,,,,,,另外桌子是特殊材料制造的

网友G:
这桌子应该和凳子联动,凳子感应有没坐人,桌子感应手机数量,数量少一个都不能加热。放手机相当于总开关。火力另外控制

网友:
有点意思
八成是根据吃的人数来称重手机

So TM what......?

网友:
用重量传感器,每个手机位放一个即可。也可以用电磁感应,但成本会较高,不过可靠性更好。原理是利用手机必然带有金属物质,靠近一个LC振荡器会改变其谐振频率,从而识别出手机是否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来电闪电路

来电闪在此不适用,因为无法区分临近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打毕老爷出事后,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嗯,可惜老毕了,该找这家餐馆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量的话不一定要放手机不是,,,

对于一般人,你不说,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意思,赞一个,不过火锅开了后,不想温度太高,是不是要撤几部手机掉呀?? ...

一定另外有火力控制,放手机只是个借口,大家心照不宣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个大哥大是不是就一个抵好几个

显然不可能,如果这么设计,设计者就是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桌子应该和凳子联动,凳子感应有没坐人,桌子感应手机数量,数量少一个都不能加热。放手机相当于总开关。 ...

跟凳子完全没有关系,,,凳子看起来是复合塑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