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芯片中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要怎么如何提出?

楼主:
由于初次接触无线这块,目前我们用CC1101这个芯片来做无线收发,目前收发距离不是很理想,想在PCB中和天线上做阻抗控制,但是不知道这个要求要怎么来说明,请问上图中这个50ohm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在315/433的频率下阻抗为50ohm吗?我应该怎样与PCB厂家来说明这个要求呢?

网友:
这不是人家PCB厂家的事。

50ohm是指天线特征阻抗

网友A:
射频同轴电缆在RF中通常选用50ohm,PCB的传输线阻抗一般与选板材有关,不能简单交给PCB厂家去处理
Altium Designer软件有阻抗布线功能。阻抗布线功能在Design--Rules 里面的width规则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射频同轴电缆在RF中通常选用50ohm,PCB的传输线阻抗一般与选板材有关,不能简单交给PCB厂家去处理
Altium  ...

谢谢!我用的PADS,我知道阻坑理线宽线距板厚都有关,但是我不明白这个50ohm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在什么条件下为50ohm呢?应该是在特定环境还是频率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用的PADS,我知道阻坑理线宽线距板厚都有关,但是我不明白这个50ohm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在什 ...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给个地址慢慢看
http://www.docin.com/p-7091537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