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输出端电容发烫

楼主:
       220V转24V 适配器输出给电路板供电,进板子后经过100uF/100V的电解电容后经过DCDC电源模块(用的金升阳的10W的小电源模块),后又经过100uF/100V电解电容后进入AMS1117-3.3,后又经过100uF/100V,出来后应用。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3.3V出来这边的这个电容一直发热,上电5分钟以后慢慢发热,大概四五十度的样子,也不是烫的没法碰。 一开始想是不是电容坏了,换了个电容,还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在网上查到说电容耐压值不能高于实际应用的电压太多,否则由于要反复充放电电容会漏电流过大而导致发烫(对不?)就换了个100uF/16V的电解电容,发热问题还是存在。想想是不是电容值不合适,又换了个47uF/10V 的钽电容,10分钟以后还是发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PCB的问题呢?会是什么问题呢?着急啊,这是产品上要用的,这发着热的电容用在产品上有多大隐患,炸了咋办?请高手帮忙解决问题啊!

网友:
电流多大?Mornsun的电源输出电压多大?
你确定发热的是电容而不是AMS1117-3.3?

网友A:
LDO的输出滤波电容绝不会发热,发热的是LDO本身,然后热量传导到电容上而已。电容本身发热仅一种情况,即介质损耗,只有工作在足够高的频率下时才会发生,而LDO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电容即使发热或受热,只要不超过其耐温值就不会有问题,但温度越高,使用寿命越短,储藏寿命也会越短。

网友:
我也认为是LDO发热传过去的

网友:
应该是LDO芯片发热,LDO输入电压多少?
LDO不带负载,是不是就不发热了

网友:
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来看,最可能是金阳升的模块发热导致的,其实是LDO导致的,电容本身发热的情况不太可能(DC-DC输出端滤波电容除外)。楼主用手摸一下金阳升模块周围的PCB板面和元器件,看看是不是都发热。也要看看LDO的输入电压多大,过大的输入输出压差,会导致LDO严重发热。

网友B:
楼主不测量,大伙都在这里猜吧,猜吧!

楼主说的 又“经过DCDC电源模块”,这个模块输出电压多少?

1117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它的输出有纹波吗?

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不是一下子就确定 ---- 而不是猜测了?

网友:
像AMS1117-3.3这个的话,建议您多看看datasheet,典型电路的使用中,看看要求输入是多大,以此来判定下。
如下资料,可以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w7_-50yrGK2TLdYF-9W

网友:
应该是ldo问题吧,dcdc后的输出电压多少,电流多少?ldo不能用于大压差的,一般差个2v-4v最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O的输出滤波电容绝不会发热,发热的是LDO本身,然后热量传导到电容上而已。电容本身发热仅一种情况,即介 ...

多谢版主的指点,您的回复很中肯明确,我把电容拆了,发现果然是LDO在发热。所以是什么原因导致LDO电流过大呢?是不是负载电流太大?现在板子软件工程师在调软件,其他板子两天后能焊回来,手上这两块还不能割。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情况下板子电流会变大呢?就改了一下PCB,上一版都没有这个现象呢,这一版改动有三处:1)加了线圈隔离电机驱动供电与其他芯片供电;2)铜厚由2OZ变为1OZ。3)去掉了24V输入端的100uF的电容(DCDC是24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测量,大伙都在这里猜吧,猜吧!

楼主说的 又“经过DCDC电源模块”,这个模块输出电压多少?

...

1117输出纹波有0.2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版主的指点,您的回复很中肯明确,我把电容拆了,发现果然是LDO在发热。所以是什么原因导致LDO电流过 ...

LDO的发热量是否正常,计算一下即可获知。(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117输出纹波有0.2A左右。

纹波指电压的波动而不是电流。纹波在此与发热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纹波指电压的波动而不是电流。纹波在此与发热无关。

0.2V,写错了不好意思,多谢春阳版主指出。
您说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电流,现在输入输出电压很确定,5V-3.3V=1.7V,电流是要看总的负载电流吧?如果不割线现在测出的未通电的情况下3.3V对地电阻未500ohm,有没有参考价值,能不能认为负载电流就是3.3/500=6.6mA呢?还有多大功率算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输出纹波有0.2A左右。

0.2V ,峰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V,写错了不好意思,多谢春阳版主指出。
您说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电流,现在输入输出电压很确定 ...

对于有源器件,测“电阻”毫无意义,因为测量结果跟电压相关,还跟器件的工作状态相关。如果用电流表测量,注意必须将电流表串在整个电源的输入端且阻抗不能过高(在保证显示分辨率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高电流档),必须保证LDO的输入条件不变。

网友:
版主,我想问您一下,电容耐压值是不是不能比电源高很多,比如现在3.3V,是不是不能用耐压100V的电容?您方便给我解答下原理吗?

网友:
电容耐压值可以比电源高很多,就是价格高体积大。  线圈隔离电机驱动供电与其他芯片供电,如果不供电,芯片还这么热吗。

网友:
果然是过载了,加了一片111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