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最大放大倍数时能听到广播

楼主:
用lm386在面包板上搭音频放大,lm386放大倍数配置为最大,一直听得到底噪的声音,就是老式电视机没信号时的声音。
当把mic的信号调下去时,能听到广播的声音,我的理解是面包板上的跳线拾到了广播信号,虽然声音比较小,
那如果继续将这一广播信号放大,不就变成收音机了?不过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哪个频率就是。
一根天线+简单的音频信号放大就可以做简易收音机?

网友:
矿石收音机

网友:
一根天线,没有放大,直接检波,就可以听到广播,当然声音很小。
天线也不必架得很高,一两米长,与室内220V电力线靠得近即可。此时实际上是电力线和这根天线之间存在电容耦合。

网友A:
如果后级加上音频放大,是不是就是简易收音机

网友B:
音频放大器,如LM386,只能放大音频,不能放大高频。

初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奇怪的,但是,电路中免不了存在非线性,当接收的高频信号强时,强到一定程度,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过非线性电路,就可以解调出音频。

网友C:
一根天线,你总得谐振到那个电台的频率才能用放大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级加上音频放大,是不是就是简易收音机

可以说是简易收音机。
但只要加上不多几个元件,就可以使这种简易收音机性能提高很多。其性价比要比这种简易收音机高一些。
如果选用收音机专用集成电路,则性能提高更多,而且性价比要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根天线,你总得谐振到那个电台的频率才能用放大器吧

不必谐振到电台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放大器,如LM386,只能放大音频,不能放大高频。

初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奇怪的,但是,电路中免不 ...

我曾遇到过只有天线地线耳机,没有矿石也没有晶体二极管,居然耳机中有电台广播声。
经仔细检查,最后发现是一根铜线表面氧化生成氧化亚铜,与螺母的镀锌层之间发生了检波作用。把铜线刮干净就没有检波作用了。良好的焊接当然也没有检波作用。

网友D:
这种现象很正常。电路中总有非线性环节,该环节可以起到检波作用,如果当地有信号足够强的AM电台,就可以听到广播,声音不会很大就是。
运放用于放大音频信号时,单级增益不能过高,否则本底噪声会比较明显,电路也不够稳定。

网友:
这个当年我们在做无线耳机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曾遇到过只有天线地线耳机,没有矿石也没有晶体二极管,居然耳机中有电台广播声。
经仔细检查,最后发 ...

这个问题你竟然也遇到了,说明你做的实验太多了,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竟然也遇到了,说明你做的实验太多了,佩服!

这个问题,是在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厂的一位老前辈帮助下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象很正常。电路中总有非线性环节,该环节可以起到检波作用,如果当地有信号足够强的AM电台,就可以听 ...

非线性电路并不一定都能检波。说解调会更确切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在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厂的一位老前辈帮助下解决的。

真是高人啊!
一般地理论知识解释不了不要二极管就可以收听广播。有些奇怪现象在工作也很少能遇到。象有一次,老大问我,用示波器接在二极管两端,其它什么也没有,结果就看到了正弦(或接近)波,因为幅太小看不清。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想了半天,只有遂道效应可以解释,你觉得还会有什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人啊!
一般地理论知识解释不了不要二极管就可以收听广播。有些奇怪现象在工作也很少能遇到。象有 ...

如果看到的波形频率是工频,那么可能是室内市电线的影响。如果频率在中波(500kHz~1500kHz)范围或者短波范围内,可能是附近有大功率广播电台。当然也有可能是附近有使用比较高频率交流电的工业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人啊!
一般地理论知识解释不了不要二极管就可以收听广播。有些奇怪现象在工作也很少能遇到。象有 ...

这种事情,需要改变条件多次实验,例如不接二极管而是接一支高电阻看看,改变示波器探头位置看看,等等,否则很难找到真实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事情,需要改变条件多次实验,例如不接二极管而是接一支高电阻看看,改变示波器探头位置看看,等等, ...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实验,并说排除干扰的原因。如果能再重复他的实验那将对找问题有帮助。所以我也只能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线性电路并不一定都能检波。说解调会更确切一些。

对调幅信号的解调有两个环节,检波和高频去耦或者叫低通滤波,这个分别由电路中的非线性环节和电容/分布电容实现。所以,不宜称非线性环节为解调。当然,非线性电路不一定能实现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人啊!
一般地理论知识解释不了不要二极管就可以收听广播。有些奇怪现象在工作也很少能遇到。象有 ...

一般二极管表现不出隧道效应,而是感应的电网工频信号或其它临近的电磁辐射,通常都是电网工频信号,这个很容易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