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校验和出现交叉,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从机在给主机发送应答数据帧的时候,有时数据帧的校验和是正确的,但有时校验和出错了,是其他数据帧的校验和,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么是软件编写有问题,要么是恰好遇到,根据发生频度即可大致判断,详细判断需要检查源代码。最好采用CRC校验,重合率极低,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