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检测共地的问题

楼主:
象485总线接收差分信号,信号发送端和接收端可以不共地,那为什么象电流检测放大器,差动放大器检测电阻两端的差分信号,运放的地就必须和电阻两端信号共地呢?

网友A:
你要给出那些放大器的具体电路。对于485,只要共模电压较低,可以不共地,否则还是需要共地的。如果节点间地电位相差过大(以大地为参考),反而不能直接共地,需要加入限流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给出那些放大器的具体电路。对于485,只要共模电压较低,可以不共地,否则还是需要共地的。如果节点间 ...

很多这种放大器啊,检测差分电压的,包括仪表放大器,运放的地不是必须要与差分信号共地吗?

网友:
可以不共地;
但要有共同的参考点,或者说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