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帮忙看一道模拟电子的一道定性判断题,谢谢啦~~

楼主:
如图所示,是一道定性判断题,图1是题目,图2是解答,图3是解答里给出的典型值。
第1问和第2问的第二个空不选C,答案给出的解释是C的输入电阻太小,会降低A或D的电压放大倍数(A、D的电压放大倍数表达式和所接负载大小有关),这个我理解。
我的问题是,第3小问的第二个空为什么不能选C呢?共集电路的放大倍数几乎不受所带负载的影响,C按理说就满足题意可以选呀,为什么答案不选呢?

请前辈帮帮忙啊!!

图1 题目

图1   题目

图2 解答

图2   解答

图3 典型值

图3   典型值

网友A:
这个题目是检验几种电路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放大能力的掌握问题,都需要全面考虑。

并且,两级放大还要考虑阻抗的匹配问题。

楼主好好考虑以上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网友B:
基础课上的知识的,其实我已经有点忘了,不过,就我大概的印象是,对于放大器来说,输入电阻当然是越大越好,这样信号输入的抗干扰,信号的损耗才会小啊,所以当然要选A了,如果你选C,输入电阻明显比A小,也许还有其他的说法,不过懒得去翻书,想到什么说什么,高手们可以再来回答一下,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是检验几种电路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放大能力的掌握问题,都需要全面考虑。

并且,两级放大还 ...

我已经考虑了两天了,没考虑出来,前辈能不能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课上的知识的,其实我已经有点忘了,不过,就我大概的印象是,对于放大器来说,输入电阻当然是越大越好,这样 ...

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只是这个问题是第二级的放大电路,不是输入级,而且,对于电流源信号,貌似输入电阻要小才行

网友:
没有哪个前辈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