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平标准

楼主:
        现在常用的电平标准有TTL、CMOS、LVTTL、LVCMOS、ECL、PECL、LVPECL、RS232、RS485等,还有一些速度比较高的LVDS、GTL、PGTL、CML、HSTL、SSTL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供电电源、电平标准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三极管结构。
  Vcc:5V;VOH>=2.4V;VOL=2V;VIL=2.4V;VOL=2V;VIL=2.0V;VOL=1.7V;VILCMOS输入。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PMOS+NMOS。
  Vcc:5V;VOH>=4.45V;VOL=3.5V;VIL=3.2V;VOL=2.0V;VIL=2V;VOL=1.7V;VIL=1.1V;VOL=0.85V;VIL=1.4V;VOL=1.2V;VIL<=0.8V
  HSTL是主要用于QDR存储器的一种电平标准:一般有V?CCIO=1.8V和V??CCIO=1.5V。和上面的GTL相似,输入为输入为比较器结构,比较器一端接参考电平(VCCIO/2),另一端接输入信号。对参考电平要求比较高(1%精度)。
  SSTL主要用于DDR存储器。和HSTL基本相同。V??CCIO=2.5V,输入为输入为比较器结构,比较器一端接参考电平1.25V,另一端接输入信号。对参考电平要求比较高(1%精度)。
  HSTL和SSTL大多用在300M以下。
  RS232和RS485基本和大家比较熟了,只简单提一下:
  RS232采用±12-15V供电,我们电脑后面的串口即为RS232标准。+12V表示0,-12V表示1。可以用MAX3232等专用芯片转换,也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加一些外围电路进行反相和电压匹配。
  RS485是一种差分结构,相对RS232有更高的抗干扰能力。传输距离可以达到上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