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JN5148的串口通信

楼主:
求助问题描述如下:
     STM32的TDX接5148的RDX、5148的TDX接USB转串口线的RDX,5148的电源取自STM32开发板且共地,期望实现STM32每秒发送一个字节给5148、5148再将数据发回到串口助手显示。
       目前STM32和5148各自的串口收发均没有问题,但是上述过程在串口助手上没有任何显示。
       恳请各位大神给与指导和建议,小弟不甚感激!这几天检查了很多方面都没有确定关键点在哪,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A:
转串口线 2  3 PIN 交換

网友B:
个人觉得你应该是先固定stm32串口数据发送,也就是stm32串口数据一直固定时间发送;jn5168在IAR调试器里面观察是否接受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你应该是先固定stm32串口数据发送,也就是stm32串口数据一直固定时间发送;jn5168在IAR调试器里面观 ...

STM32是固定的每秒发送一个字节,JN5148用的是eclipse开发环境,两个单片机的串口电平都是3.3v,各自的手法都没有问题,但是5148好像不能接收。
请问前辈有什么结局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串口线 2  3 PIN 交換

前辈说的是交换是指TDX和RDX交叉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你应该是先固定stm32串口数据发送,也就是stm32串口数据一直固定时间发送;jn5168在IAR调试器里面观 ...

前辈我用的是5148不是5168

网友A:
先確定 需不需要交叉 有些串口線是沒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 需不需要交叉 有些串口線是沒交叉

5148要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到串口助手上,所以5148的TDX要接USB转串口线的RDX,那STM32的TDX只能接5148的RDX了吧,额,难道是STM32的RDX接5148的R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