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语言 基础差,想学习下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开始。

楼主:
C 语言 基础差,想学习下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开始? 感觉自己可没有耐心了,唉!

网友:
加油,下个视频对照着看,跟着练练,熟了就好了

网友:
加油加油!!跟着一个视频学,可以试着发帖来记录自己的学习!

网友A:
当初学单片机之前,我也基本不会C语言,后来通过学单片机来巩固C语言,再之后觉得C语言的学习并不那么牢固的时候,就开始拿着C语言的书开始啃,发现其实也并不那么难

网友:
哈哈,我来跟你说吧,先知道C语言的加减乘除,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这就是C语言入门了。对于单片机,你得先知道单片机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开始对着一个灯,开始编程,让它闪,定时的闪,单片机就入门了,后续还有一段路程在等着你,学习单片机,是做控制的,它其实并不丰富,只是加了许许多多的外设,它就变得丰富了,学习最好是有书,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网友:
直接推荐郭天祥的C51教程,跟着学完之后就算是入门了,后面的路我不说你也知道怎么走了,加油

网友:
建议可以选择一款学习板,配有相关教程视频这类的学习一下会很快上手的

网友:
C语言很简单的,不要想得有多复杂,先慢慢学。不过,可以先不用考虑C语言,可以先考虑要学点什么,比如单片机,或者嵌入式,自己买块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大二学校教了C语言,那时候一窍不通,感觉超难。大三学单片机,又要用到C语言,当时心里很抵触,感觉C语言太难,这东西学不会,但是一想不学好工作难找啊,硬着头皮一边学单片机一边学C语言一边写程序做实验,很快就能写一下简单的程序实现一些功能了,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信心,原来C语言不难,不再惧怕它,什么都不是问题了。也不要怕C语言很多知识很难,说实话,我到今天还有很多C语言的小知识不懂,但是不影响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果什么都会,那就是专家了。

网友:
手里要有一本c程序设计的书。弄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最简单的那种。都有例程的,先看led。io输出高低电平。没有几句话。语法非常简单。遇到问题,多翻书。一边看程序,调程序,一边重温c语言。

网友B:
可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熟练C语言,入门时建议先看视频,免费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778027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熟练C语言,入门时建议先看视频,免费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h ...

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初学单片机之前,我也基本不会C语言,后来通过学单片机来巩固C语言,再之后觉得C语言的学习并不那么牢固 ...

现在两个一起学乱了怎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两个一起学乱了怎办呢?

都没有迈出第一步,你怎么知道以后的事情

网友:
初学者的通病,我C语言不好我能学会单片机吗?要多久才能学会单片机?学会单片机待遇怎么样?
神都回答不了,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