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FOR MSP430的紧急问题

楼主:
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15239648\QQ\WinTemp\RichOle\C(BMIE02NQRU`)N}$6$`IJJ.pn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15239648\QQ\WinTemp\RichOle\C(BMIE02NQRU`)N}$6$`IJJ.png       为什么单片机不能运行这个程序????急急急!!!!

网友A:
cos没用过,您用JTAG仿真器?430用FET的还是见过的。JTAG不太清楚,如果能用,这种情况,请检查硬件连接问题(有些时候可能会是跳线哦)或者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s没用过,您用JTAG仿真器?430用FET的还是见过的。JTAG不太清楚,如果能用,这种情况,请检查硬件连接问 ...

是TI 的CCS编译器
这个一般芯片选对,硬件连接都应该可以运行的,建议楼主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I 的CCS编译器
这个一般芯片选对,硬件连接都应该可以运行的,建议楼主检查硬件连接

O(∩_∩)O~,我不是楼主哦。我也以为这个不是硬件连接问题,就是驱动问题了哈。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s没用过,您用JTAG仿真器?430用FET的还是见过的。JTAG不太清楚,如果能用,这种情况,请检查硬件连接问 ...

哦!那我试试吧,谢谢了,我刚开始学单片机还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