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牛逼的“画家”——从此抛弃复写纸、拓印板、打印机!

楼主:
看了之前论坛的激光雕刻机以后  突然觉得这东西可以用在画图方面,并且可以去掉很多的结构支撑件达到画图的效果

于是在群里询问了可行性 得到肯定的大幅  着手画图

现在3D打印机开始打印零部件  待打印完成后实物上传

网友:
沙发支持一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支持一下
不明觉厉

哈  到时候帮我做控制吧

网友B:
算法 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法 算法。。。。

柱哥在和我说么。。。算法。。。1+2=3是不是算法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才叫算法啊。。。

网友:
我可以出控制套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法 算法。。。。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VGA显示的图像经过编译成为坐标然后类似于3D打印机的运作模式  但有一点不同  即划线的次数只能一次 和 非链接线之间是启动舵机支撑使画笔离开直面  不至于木嘟嘟的就这么移动过去变成多余的线条。。。

网友:
恩,这想法不错!

网友D:
雕刻机把主轴换成笔就可以弄,连g代码的不用修改。但是并联臂就没见过了。国外还有类似原理的画蛋机,给鸡蛋上画图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把主轴换成笔就可以弄,连g代码的不用修改。但是并联臂就没见过了。国外还有类似原理的画蛋机,给鸡 ...

这样确实可以做  但并不是最省的做法  CNC换主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框架存在  而我说的这种则应该是最低的成本结构
用雕刻机的方式 位移则还是需要光轴和支撑的铝型材  并且换了主轴以后  就消失了一个雕刻机  不划算呀
代码方面个人感觉需要更改 说这句话原因有很多 当然只是个人认为哈 无参考依据。。。需程序员解答疑惑

网友E:
出来的结果是个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来的结果是个什么功能呢

感觉应该是机械骇客上机器人画图的样子  类似于3D打印机的运行模式填充出来的。。。。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看了一会儿,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单色的打印机比这个的效率大多了,而且你还要来那个笔的伸缩,算起来是三轴的机构。
例外,楼主的意思是不考虑算法,所以才想出这个结构,个人认为这个结构搞不好比你的打印机还要复杂,那条相连的绳子是一个变化的连轴器。

最后,这个东西是没有通用意义的,大个比方,这个东西作图区域就是一个V型的区域,其他位置就是死角。

随便说说。希望没有打击各位的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会儿,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单色的打印机比这个的效率大多了,而且你还要来那个笔的伸 ...

恩  没关系  我接受不同的意见  这个设考虑并没有参考更多的实用性 但可以在打印机无法工作的环境下使用  比如直接用在玻璃窗上  并 我自己本人很喜欢那种机器用一条一条线罗列出来的图形  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这是我手绘无法达到的效果。。。诶。。。

网友:
结构件已经制作出来了 现在就差控制部分  感觉网上的那个蜘蛛机器人算法应该和CNC或者3D打印机一样吧  柱哥研究研究不@@chenzhufl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VGA显示的图像经过编译成为坐标然后类似于3D打印机的运作模式  但有一点不同  ...

坐标定位问题搞好的话就能画,再加上颜色识别器就能彩绘了。算法就是用来处理一下坐标数据和颜色数据。这样的一幅画,基点确定才是问题。确定基点后是不是1:1照画还是缩小比例,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