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677运算放大器的功率怎么计算?求大神赐教!

楼主:
我需要电池供电,想先估算功耗,LT1677的手册中给出了Supply Current(Is):2.75mA(TYP),3.7mA(MAX),我用正负5V电压供电,可以用电压和电流的乘积计算吗?我看很多人说要用静态工作电流来计算,但LT1677的datasheet里面没有静态电流这个参数,只有一个Supply Current(Is):2.75mA(TYP),3.7mA(MAX),是一样的吗?我看别的静态电流一般都是微安级的,这个怎么都毫安了,怎么会差这么多呢?求大神赐教!
供电电压是正负5V,计算时的电压是不是+5-(-5)=10V来计算?

网友A:
不同运放的功耗不同,很正常。功耗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另外要考虑负载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运放的功耗不同,很正常。功耗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另外要考虑负载的功耗。

请问正负5V的电压,在计算时是用10V还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正负5V的电压,在计算时是用10V还是5V?

10V,这个还需要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这个还需要问么?

谢谢了,我对电这方面是个小白。。。

网友:
手册中给出了Supply Current ----   一般就是指的静态电流。

在计算功耗时,除了静态电流外,因为它要带负载,这一部分也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