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LM1117、LM7805这三个电源模块,哪一个效率最高?

楼主:
LM2575、LM1117、LM7805这三个电源模块,貌似LM7805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相等的,可以直接用输入输出电压比来求效率。LM2575的手册中给出了输入12V,输出3.3V和5V时的效率是75%和77%,但是我想求9V输入的效率,能算吗?而LM1117的手册中没有提效率这个参数,只有一个空载电流,可以只用空载电流计算损耗吗?它的效率该如何算呢?三款相比,哪一个效率最高?求赐教。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楼主所及都不是什么模块,而是稳压集成电路,跟模块的概念不同。模块指以独立形式提供的完整的实现某个功能的电路组合,而IC是需要外围元件的,本身不够完整。
LM2575是开关型稳压电路,后二者都是线性串联稳压电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开关电源的效率都高于线性电源。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不是常数,所以手册中无法给出,需要自行计算。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就是效率,而输入和输出功率总该会算吧。

网友:
前一个是开关型的,效率高,后两个是线性的,效率----相同样应用条件下(大于饱和电压)是一样的。而1117的压差小,可以在低压差环境下应用,而78XX的压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