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为什么要测忙?

楼主:
看到资料上面在每次读写之前都要进行读写,1602也是,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内部结构的问题还是指令转换??

网友:
在你写入数据之前,你不确定是否模块处于空闲状态,所以要测忙。如果忙,等闲时再写入,要不然写了也白写。

网友:
" 每次读写之前都要进行读写 ",不知道这指的什么?

一般地12864,要看它的驱动芯片的速度高低,不能高于它的速度进行操作。仅此而已。

网友:
是为了加快液晶的驱动速度,空闲后即可操作下一指令.
如果不用也可以,那你就要等个足够长的时间也行,那个不是必须的.
读写指令读写数据,12864共四类指令,判忙即读指令.

网友A:
像1602,12864对于单片机是慢性器件,单片机可以很快的处理,可是它们不行,如果它们还在执行你的上一条指令,比如在某个地方显示一串字符,还没有显示好,你又来一条指令,要它去另一个地方显示一些字符,你说它该怎么办?它会执行完上一个指令后再去执行下一条指令?不会,它那个检测“忙”信号的那根线,如果不“空闲”,单片机是无法读写的。

网友B:
液晶分子运动是需要时间滴
还没运动完,又有新的运动指令
显示就乱了

网友C:
我记得好像这个,检测忙的函数是不写的,在1602中,不过也看到有人写的。有人说,写了这个程序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分子运动是需要时间滴
还没运动完,又有新的运动指令
显示就乱了

觉得倒不是液晶分子运动的时间,应该是12864驱动处理太慢了,不同厂的12864响应速度也不一样,有的可以比较快

网友:
看手册吧,st7920一般指令要72us,清屏要10几ms.你说要等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这个,检测忙的函数是不写的,在1602中,不过也看到有人写的。有人说,写了这个程序会“卡死”

嗯。写1602时我试过,有时不写会卡住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1602,12864对于单片机是慢性器件,单片机可以很快的处理,可是它们不行,如果它们还在执行你的上一条指令 ...

嗯哦,稍稍明白了

网友:
可以查液晶参数上面会写处理一条指令的时间,然后让单片机等待这么长时间在写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写1602时我试过,有时不写会卡住不显示的

嗯嗯,所以会选择不写这个busy函数,用了会卡死。O(∩_∩)O~~我也碰到过。

网友:
就象大人给小孩喂食一样,要先看吞下去了没有,孩子吞了才能再喂下一口。

网友:
和1602类似吧,不忙时才能处理下一条指令

网友:
判忙是读AC的付产品

网友:
在你写入数据之前,你不确定是否模块处于空闲状态,所以要测忙。如果忙,写不进数据!

网友E(2016-05-29):
可以不用写,在初始化函数中将数据口赋一次0x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