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也可以生成二维码

楼主:
先不说,上两张图片。后续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想要看的朋友,可以直奔23楼!中间是我的一些过程。

网友:
现在解释一下,这个二维码是一个名片,我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弄出来后,我再写一个上位机,然后实现在上位机上分别列好名片的内容,将数据传给stm32,然后stm32在屏幕上生成二位码,实现动态的更改,做私人定制的名片,嘿嘿。

网友:
工程是加了ucosiiV2.91,我从网上找来的,工程添加了生成二维码的库,名片格式如下:
const u8 codetest[]={                    //微信名片,可以去百度上搜索二维码名片 查看
"BEGIN:VCARD\r\n"
"VERSION:3.0\r\n"
"N:名字\r\n"                           //名字
"TEL:18888888888\r\n"                    //手机号
"TEL;TYPE=WORK,VOICE:0571-88888888\r\n"  //工作号码
"TEL;TYPE=HOME,VOICE:0571-66666666\r\n"  //家庭号码
"NOTE:QQ:1277356913\r\n"                      //QQ号码
"EMAIL:1277356913@qq.com\r\n"                 //邮箱地址
"ORG:公司\r\n"                       //公司
"TITLE:电子工程\r\n"
"URL:http://个人主页\r\n"
"ADR;TYPE=WORK:北京\r\n"            //地址
"ADR;TYPE=HOME:北京\r\n"
"END:VCARD"
};

我要是想通过串口去改变去改变"N:名字\r\n" 中的名字,我改如何去做呢?我想对每一个里面的内容,通过串口怎么去改它的内容。

网友:
好了,我把工程分享出来,你们帮忙看看,单指这个工程,要是想改名片里的内容,可以改了之后再烧录进去,但这是静态的,无法实现动态更改。如果可以,我就可以把工程优化后,上位机也可以分享出来,这样,我的目标就达到了,拜托了,各位!
工程如下:

网友:
期待更多精彩

网友A:
你不如上位机生成二维码,直接传送。要不然,你还要弄字库。

网友:
有点儿意思
坐看进展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实现了STM32静态生成二维码名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实现了STM32静态生成二维码名片嘛?

那个分享出来的工程就是可以实现静态的,如果需要更改,则需要将数组codetest里的东西改一下,然后再烧录到单片机里,一运行就有一个对应的二维码,但这不能实现串口的更改,我现在就苦恼与怎么将串口得到的数据,去对这个数组里的内容做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上位机生成二维码,直接传送。要不然,你还要弄字库。

我有想过这种方式,我的上位机可以生成二维码,并且中间还可以插入图片,但这就好像不需要单片机了,单片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现在有一个数组codetest(三楼的那个数组),我可以将它用单片机直接生成二维码,就是无法将串口得到的数据去将数组里的内容做更改。

网友:
这个确实很赞哦。学习一下您的这个二维码怎么拉出来的。O(∩_∩)O~

网友:
哈哈哈,我想到了,我这样去更改数组里的内容,还不如将数组里的所有数据重新刷新一遍,然后在转换成二维码。这个方法不错哦。

网友:
哎,手里f1的开发板被别人拿去了,只好用f4的开发板了

网友:
存到flash里面啊

网友C:
不错啊,楼主你的二维码生成是在上位机上还是单片机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楼主你的二维码生成是在上位机上还是单片机里呢

在单片机里,它将数据转化,然后在屏上显示

网友D:
没有那个必要,我现在只需用一个数组,动态更改,动态刷新二维码,数据从上位机上获取,如果要存flash的话,我何不用上位机,加一个数据库呢?

网友:
现在实现动态更改了,但格式不对!上图:现在正在找原因,各位大神,搭把手啊。
其中N指的是名字,它乱码了。

上位机

上位机

微信扫描出来的

微信扫描出来的

网友:
哈哈哈,又解决了一个问题,格式问题解决了
看图:

现在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中文编码的问题了!

看我成长吧!

网友:
哎 要睡觉了,动态的更改只有中文不支持,多么遗憾!先将源码分享出来吧,上位机用的QT5.4编的,波特率是115200,数据位8位,这些都可以在上位机上设置(随着单片机改变)。上位机与单片机之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电台(透传模式)实现无线传输,单片机的程序还没有优化,刷新二维码实在定时器的中断里做的,因为串口中断接收的数据是不定长的,所以要使用信号量去让任务做二维码的刷新,无法确定是否结束接收,于是我采取用定时器,如果串口有数据来了,我就判断来了的时间是否过去了3秒种(这三秒对于115200的波特率,传1000个字符都绰绰有余),在这之后我再进行刷新二维码。
单片机分享源码,上位机就给“成品”吧(解压之后之间点击那个exe文件就行,没有加图标)我怕原工程,有人看不懂。哎呀,文件有点大!只能分成5MB!本来还想出售1芯币的,哎,还是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个必要,我现在只需用一个数组,动态更改,动态刷新二维码,数据从上位机上获取,如果要存flash的 ...

数组怎么动态更改啊?MCU一般自带有一定容量的NV,可以存一些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组怎么动态更改啊?MCU一般自带有一定容量的NV,可以存一些数据。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一个缓存区而已。

网友F:
成功移植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功移植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

网友:
打开眼界啊

网友:
多谢楼主,已移植成功

网友:
非常不错,我成功使用上了这个源码进行移植,COOL!

网友:
楼主 请问有没有接线说明啊,就是片选是哪个引脚,数据线是PB还是PA...在下小白一只,部分代码看不懂

网友:
正需要这个呢,谢谢啦

网友:
不错不错,难得的学习资料

网友:
难得的学习资料,10个金币也不多。赞!!!

网友:
这个咋不支持中文二维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