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无刷机的控制 ADC方面

楼主:
    关于这段程序我有一个不懂的地方,就是为什么DatQ15 = (AdcRegs.ADCRESULT0>>1)&0x7FFF要右移一位后才相与呢??以及这个程序有什么用呢?下面附录部分程序!!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0>>1)&0x7FFF;    // Convert raw result to Q15 (unipolar signal)
        Tmp = (int32)p->Ch1Gain*(int32)DatQ15;      // Tmp = gain*dat => Q28 = Q13*Q15
        p->Ch1Out = (int16)(Tmp>>13);               // Convert Q28 to Q15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1>>1)&0x7FFF;    // Convert raw result to Q15 (unipolar signal)
        Tmp = (int32)p->Ch2Gain*(int32)DatQ15;      // Tmp = gain*dat => Q28 = Q13*Q15
        p->Ch2Out = (int16)(Tmp>>13);               // Convert Q28 to Q15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2>>1)&0x7FFF;    // Convert raw result to Q15 (unipolar signal)
        Tmp = (int32)p->Ch3Gain*(int32)DatQ15;      // Tmp = gain*dat => Q28 = Q13*Q15
        p->Ch3Out = (int16)(Tmp>>13);               // Convert Q28 to Q15
        DatQ15 = (AdcRegs.ADCRESULT3>>1)&0x7FFF;    // Convert raw result to Q15 (unipolar signal)
        Tmp = (int32)p->Ch4Gain*(int32)DatQ15;      // Tmp = gain*dat => Q28 = Q13*Q15
        p->Ch4Out = (int16)(Tmp>>13);               // Convert Q28 to Q15
        AdcRegs.ADCTRL2.all |= 0x4040;            // Reset the sequence

网友:
看一下2812的adc数据对其方式。
应该是左对齐?

网友:
28xx的都是左对齐的12位adc结果,应该右移4位,估计是运算里面有乘法,所以就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