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称重测量,要比较精准,请教大家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10芯积分
有点像体重计,物件放在上面测量,大概10公斤范围,有什么好的推荐(传感器和AD转换,参考电压设计,电源设计等等).
16位没做过,没把握,有人做过吗,有什么经验没,谢谢啦.

网友:
称重传感器加高精度ADC。称重传感器通常是压力应变片,灵敏度很高,一般是桥式接法,输出差分信号,可以先用运放放大,在AD转换。体重称都是用24位的ADC,如国产的TM7711、HX711,价格也很低。

网友:
16位AD基本上无法满足要求,如果是固定增益放大,不考虑其他因素,分辨率是0.1g的话,那么满量程是 6553.6g

网友A:
“要比较精准”是多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比较精准”是多精准?

还没有具体谈,看来要24位

网友:
先得确定最小精度,然后才好选位数,精确到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