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stm8L152控制电机小项目求助

楼主(2016-02-29):
stm8L152控制电机小项目求助
stm8L152控制电机正反转,工作方式模拟洗衣机
1.洗涤模式:正转5s暂停2s反转5s,如此循环一分钟,转速用pwm调制;
2。脱干模式:保持正转20s,转速为全速。
3.如果可以的话设置一个外部按钮作为总开关,洗涤模式与脱干模式连续进行一次然后停机。
小项目
电机

网友A:
硬件用l298驱动电路即可。资料很好找。每个模式,用单片机实现完整动作。单片机读按键状态。执行对应动作。需要注意,如何准确的读取按键,主循环的逻辑。最好画个流程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