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告诉一下 这个是什么板子

楼主:
绿色的板子 谢谢 谢谢

网友:
像是串口扩展板,注意看板上芯片的型号即可获知。

网友:
看着像TTL转232.

网友:
需要提供更多信息才行!!!

网友:
上边板上就一个芯片,看下上边有什么字,就能知道了,很可能是扩展串口的,

网友:
看起来非常像max232之类的东西。如果背面没有别的芯片的话。看看芯片上写的什么字。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