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 ADC序列采样的实现问题

楼主:
有大神做过CC2530 的序列采样吗? 现在遇到一些问题   在配置过ADC 和DMA后  无法 采集到引脚上的电压值,请问可能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如果有做过的大神,可否把程序分享参考下,谢谢!

网友A:
先用hal_adc.c中的函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hal_adc.c中的函数试试

试了的  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C:
是不是你调用方法有问题呢?或者硬件电路有问题呢?TI的底层驱动库都应该没什么问题,ADC的API我也调用过可以使用,光你这几句话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调用方法有问题呢?或者硬件电路有问题呢?TI的底层驱动库都应该没什么问题,ADC的API我也调用过可 ...

你说的也对 不过我没有找到TI底层驱动库里的ADC序列采样的配置   hal_adc.c里边只有ADC单次采样的配置  并没有找到序列采样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的  无法正确显示。。

用库是为了验证你的电路和流程
至于序列,我想不是本质问题,如果库都不行你还折腾序列 也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