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04的疑惑

楼主:
74ls04 这种非门  输入的电压可以比电源电压大吗?  数据手册中输入的max没有写,,

网友A:
74HC04应该是没问题的,曾经这么干过,用这类芯片做单向的电平转换,让这类芯片工作在3.3V,输入0-5V,输出就变成0-3.3V了。LS没试过,不过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B:
LS系列,输入仅仅可以比电源电压高一点点,不到一个PN结正向压降,0.3~0.4V没问题,再高就不行,芯片可能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4HC04应该是没问题的,曾经这么干过,用这类芯片做单向的电平转换,让这类芯片工作在3.3V,输入0-5V,输出 ...

HC系列内置的输入嵌位二极管允许最大20mA电流,再大就死活难说了。

做设计的人,切忌用“试试”来敷衍自己对器件的了解不足,即使试100次不出问题也不等于每个批次都可以这么用,“好运”和厂家保证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系列内置的输入嵌位二极管允许最大20mA电流,再大就死活难说了。

做设计的人,切忌用“试试”来敷衍 ...

您教训得是,受教了,

不过可能是我年纪大,老于世故吧,给别人建议总喜欢用“应该”这类词,不把话说死了,只给一个大概的参考,免得出问题了回头怪我。看来以后得改改这个习惯,要么不说,要么好好研究后再仔细的说清楚。

仙猫是大神,印象中很早就在隔壁坛子里混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到隔壁光顾。

网友:
谦虚了。
俺也只是以前偶尔查到过一次记住了,掰和现卖一下而已,这年头新器件滚滚而来,凭熟知的知识常有防不胜防的感觉。
悄悄地问一句:“隔壁”是哪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谦虚了。
俺也只是以前偶尔查到过一次记住了,掰和现卖一下而已,这年头新器件滚滚而来,凭熟知的知识常有 ...

隔壁是指amobbs,我有一段时间没去了,然后再去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隔壁是指amobbs,我有一段时间没去了,然后再去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变了

那地方是没咋去了,曾在那里光旁观也学了不少知识的。
虽从未卷入过纠纷,但说实话不太喜欢那种强势的管理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地方是没咋去了,曾在那里光旁观也学了不少知识的。
虽从未卷入过纠纷,但说实话不太喜欢那种强势的管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HC系列内置的输入嵌位二极管允许最大20mA电流,再大就死活难说了。

做设计的人,切忌用“试试”来敷衍 ...

试试输入及加电阻限流+分压,应该可以达到保护器件的效果,电阻阻值需要实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04应该是没问题的,曾经这么干过,用这类芯片做单向的电平转换,让这类芯片工作在3.3V,输入0-5V,输出 ...

我主要是需要个将12V的频率信号转化成3.3v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04应该是没问题的,曾经这么干过,用这类芯片做单向的电平转换,让这类芯片工作在3.3V,输入0-5V,输出 ...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系列,输入仅仅可以比电源电压高一点点,不到一个PN结正向压降,0.3~0.4V没问题,再高就不行,芯片可能 ...

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教训得是,受教了,

不过可能是我年纪大,老于世故吧,给别人建议总喜欢用“应该”这类词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