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方向灯】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
各位大神好!
           在下新人一枚,在此急求一个经济的【汽车方向灯】的设计电路,输入16V,6课1.5W/颗LED,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6课1.5W/颗LED,这话说的。是6 个led吗。也不说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也没有输入输出之间的逻辑。还没有功能的描述。先把思路理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课1.5W/颗LED,这话说的。是6 个led吗。也不说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也没有输入输出之间的逻辑。还没有功能 ...

大神好!是我没有说清楚。设计汽车前面转向灯,总共6个LED,左右各3个LED,每个LED 1.5W(Vf约6V),输入16V,两边转向灯不同时亮。由于线材要求,需要共地或共电源。如果不用芯片驱动,3颗LED灯并联,那么限流电阻容易烧掉,如果串联,那么输入电压又不够。请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供电电压是稳定的吧。led并联,每路串联电阻和电感。阻值和感值适当选择,应该不容易烧坏吧。串联的话,可以用一个升压芯片,电路略微复杂一些,也是可以的。

网友:
需要设计驱动电路,因为你是1.5W每颗的功率,最好采用6课串联,驱动方式采用buck-boost,另外需要考虑与整车信号传递,散热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