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for MSP430问题求助!

楼主:
提示有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几乎每行代码都报错,新手第一次用CCS给MSP430编程,遇到这种情况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求大神帮助,下面一楼贴代码

网友:
#include

#define FSYNC_1          P2OUT|=BIT3
#define FSYNC_0      P2OUT&=~BIT3
#define SDATA_1      P2OUT|=BIT5
#define SDATA_0      P2OUT&=~BIT5
#define SCLK_1       P2OUT|=BIT4
#define SCLK_0       P2OUT&=~BIT4

#define FCLK 4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Send_Con(uint Con_word)

uchar i;
FSYNC_0;
for(i=0;i<16;i++)

if(Con_word&0x8000) SDATA_1;
if(!(Con_word&0x8000)) SDATA_0;
Con_word<<=1;
SCLK_0;
SCLK_1;
}
FSYNC_1;
}

void Send_Freq(uint Freq_word)

uchar i;
FSYNC_0;
for(i=0;i<16;i++)

if(Freq_word&0x8000) SDATA_1;
if(!(Freq_word&0x8000)) SDATA_0;
Freq_word<<=1;
SCLK_0;
SCLK_1;
}
FSYNC_1;
}

void Send_Phase()

Send_Con(0xC000);
}

void main()
{
        ulong Freq_value=80; //set frequency
        ulong value1,value2,Freq_data;
        uint LSB_D,MSB_D,i=40000;
        P2DIR=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CLK_1;
        FSYNC_1;

        if(Freq_value>2000)
        Freq_data=Freq_value/1000*6711;        //
        else
        Freq_data=Freq_value*6711/1000;
        //
        while(i--);
        //Freq_data=0x10000;
        value1=Freq_data;
        value2=Freq_data;
        LSB_D=(value1%0x4000)+0x4000;  //写FREQ0 REG 的LSB
        MSB_D=(value2/0x4000)+0x4000;   //写FREQ0 REG 的MSB
        Send_Con(0x2028);    //DDS初始化设置,IOUT正弦波,SIGNBITOUT方波,一次性写FREQREG0
        Send_Freq(LSB_D);
        Send_Freq(MSB_D);
        while(1);

}

网友: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16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17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18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19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0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1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2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3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4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5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6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7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28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2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3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4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5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6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7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8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39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0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1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2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4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8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49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50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57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58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59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0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1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2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5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6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67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70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72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74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75        C/C++ Problem
#7 unrecognized token        main.c        /Project        line 76        C/C++ Problem
#66 expected a ";"        main.c        /Project        line 16        C/C++ Problem
#171 expected a declaration        main.c        /Project        line 79        C/C++ Problem
#171 expected a declaration        main.c        /Project        line 81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4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5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6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7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8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10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11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12        C/C++ Problem
#11-D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main.c        /Project        line 13        C/C++ Problem
#93-D identifier-list parameters may only be us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main.c        /Project        line 78        C/C++ Problem
#78-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main.c        /Project        line 16        C/C++ Problem
#78-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main.c        /Project        line 78        C/C++ Problem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main.c        /Project        line 77        C/C++ Problem

网友:
上面是报错信息

网友:
有关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的报错解决了,可能是因为这是从百度文库里荡的代码,直接复制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路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