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与F2619在线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
刚刚开始使用msp430,仿真器的是MSP-FET430UIF

在线仿真时遇到几个问题求高手解答:
1.用户定义的变量怎么监控?每次讲自定义的变量加入监控窗口,变量的值反馈“.”,或者是无法获取

2.设置中断的时候,开始运行每次都跳入到“frcdivd.c”文件,这是哪里中断设置需要更改还是说中断有错误?

3.warning:.#552-D variable "pres_calibrated" was set but never used:这个变量已经赋值过,必须在其他函数调用才会取消?

4.#1534-D (ULP 7.1) Detected use of global variable "OffsetCalibrateData" within one function
"ADS1220_Offset_Calibrate_Data". Recommend placing variable in the function locally

Multiple markers at this line
    - main.c, line 122 [S/W BP]
    - #1530-D (ULP 5.1) Detected divide operation(s). Recommend moving them to RAM during run time
     or not using as these are processing/power intensive
    - #1531-D (ULP 5.2) Detected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Recommend moving them to RAM during
     run time or not using as these are processing/power intensive

这2条如何处理?

5.想掉电保存数据,看到一条指令:const unsigned  char Value@0x0C000

这条指令有什么限制,保存多少字节可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