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学习记录七

楼主:
1.一种处理器可以利用其外设(也可以认为是功能模块)去实现某种功能。具有相同功能的外设一般不止一个,如两个串口外设或6个ePWM外设等。但具有相同功能的外设,其寄存器组分配形式往往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用位域结构体共用体结构体的方式去定义一个功能寄存器组类型,然后用这个自定义类型去定义一个外设。

2.定义每一个寄存器的位域结构体类型,然后用这个位域结构体类型结合整型定义一个共用体类型。用这种方式定义一个功能模块的所有寄存器组。最后采用共用体结构体方式定义一个寄存器组类型。

3.位域的定义必须从右往左的顺序,也就是说从最低位开始定义。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果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放另一个域,应当从下一个单元起存放该域。位域的长度不应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位域可以无位域名,用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不能使用。

4.

定义为union形式的成员既可以实现对寄存器的整体操作,也可以实现对寄存器的位操作。而定义为Uint16的成员只能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
如果有基础,还是看TI文档学习它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