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低电压运行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MSP430G2553 因为是低功耗产品使用电池供电,产品上有一片最低电压为1.7V的片外eeprom,几个关键的电压阀值为
MSP430G2553主功能 1.8V
MSP430G2553S 闪存编程和擦除期间2.2V
片外存储器1.7V
现在问题就在这个所谓的闪存编程电压2.2V上了,我实际供电电压1.82V仍然可以写信息块segmentsBC,同样是FLASH,上文限制的2.2V到底会不会影响写信息块,另外我还用到了ADC 经查手册最低电压2.2V,同样我在2.2V一下仍能工作,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偶然行为,是不是不可靠的。
ADC和segments 的安全电压是多少

网友:
超出规格厂家不保证性能,所以不能这么用。器件手册中的额定参数都是按照器件在最劣时参数保守标定的,所以绝大多数器件会有余量,但不是所有。小批量时,可以经严格测试后超标使用,但大批量不可,因为严格测试的成本太高了,不如加片高效率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