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给单片机

楼主:
如何将12伏的频率信号输入给3.3伏的单片机?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压。

网友B:
这个太多了吧,哈哈,不过我用过最经典的是一本书的,二个管子组成一个通桥,不要说12V,48V都可以.

网友C:
这帖怎么发的到处都是?正好在本站前段时间讲过一个电阻分压送AD的问题,可以去看看。

网友D:
12V和地之间串联若干个电阻。阻值大一些,几K,十几K这样。分一个3.3V出来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压。

       分压的话,如果电源纹波比较大  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多了吧,哈哈,不过我用过最经典的是一本书的,二个管子组成一个通桥,不要说12V,48V都可以.{:1_ ...

什么意思,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帖怎么发的到处都是?正好在本站前段时间讲过一个电阻分压送AD的问题,可以去看看。

在哪啊,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和地之间串联若干个电阻。阻值大一些,几K,十几K这样。分一个3.3V出来就行了。

电源如果是DCDC电源,输出的纹波比较大,分压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压的话,如果电源纹波比较大  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如果是稳波,自己在做一个滤波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