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口处的焊接线如何加固

楼主:
经常使用串口的公头母头等焊接线,但是有的时候由于插拔等,线经常断,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加固接线处呢?我知道的有热缩管,还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你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
只要你焊接工艺良好,接头、线材的品质良好就不会有问题。注意线材必须整体固定,标准系列D型有必有压线环,需把线压好。如果线数数量不足导致无法压牢,那么加套管等增粗。总之,严格按规范来。
如果楼主说的是PCB上的排针插座,焊点直接暴露在外的那种,这类接插件本来就不支持反复多次插拔,线也不能随意扭动。如是这种情况,应换用优质的压线式插头,就是常见的那种白色,其座子带框,插头也可以直接插到排针的那种,具体型号懒得去查了。我做的裸板都是用这种方法的,只要处理得当,使用寿命很长。

网友:
选择好的线材
在线束到接头处对线束进行捆扎 就是想办法不让线和接头焊接处频繁摇动 一般情况下 寿命都会久一些以下方式可供参考

网友:
更正一下,热缩管是用于绝缘的,不是加固的。如前面所说,在受力部分打上一大块热熔胶,大面积粘住接头。减小线承受的拉力。

网友:
串口的公头母头关键是要固定好
胶粘没有想办法固定
或者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