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因后续的稳压电路而降低,满足不了稳压电路的启动电压了。

楼主:
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因后续的稳压电路导致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降低了,达不到后续稳压电路的启动电压了。得不到稳定的5V输出电压,怎么办?求指教

网友:
如果桥式整流后的电压没有+80V那么高,摘掉R2试试。

网友:
注意输入功率要满足。图一中的那个电阻取值要注意,不能过大,只要电压满足稳压电路的输入要求,尽量不要用,这也会造成电源效率的下降。

网友:
“ 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因后续的稳压电路导致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降低了 ” ,就往前找原因,看看整流前的交流电压降低了没有,降低多少。

再者,如果使用开关电源,就不要用RC滤波了,只用电容。

网友:
来此一看,其实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两个图有什么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