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器件布局时为什么上下两排排针不是平行的?

楼主:
在画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板,为什么上下4个2.54*10的排针好像是弯的,左边宽右边窄?

网友A:
这是幻觉把。因为1脚是方形的焊盘,其他脚全是圆形的。所以感觉比较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库或规则设置有问题,别用自动布局,手工布局更好。

网友:
错觉吧。。。封装丝印肯定和你自己画的一样啊

网友:
ctrl+m 测下就知道了 一般标准库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线画的不直呗

网友:
目测好像宽度不等,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如不等说明元件库做的有问题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的确是错觉造成的,画了一个矩形对比,线是直的。

网友:
不是里面有个对齐方式么。虾哥试试对齐,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幻觉把。因为1脚是方形的焊盘,其他脚全是圆形的。所以感觉比较窄

确定了是视觉的问是,具体怎么产生的我也不清楚,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
封装的每个焊盘都有坐标啊。看看具体值就知道了。如果是视觉问题。就像,平行线在特定背景下,感觉像弯曲或倾斜的。